闲鱼捡漏神舟战神K670D笔记本失败案例

楼主(2021-06-12):
最近闲的无聊在闲鱼上高价收了台神舟K670D,收来练练手
据前任机主说的键盘位置进水的,寄修过但没有修好,要换主板
到手后插电能开机上电,电流0.2A不动,拆机发现内存条烫手,(主板进水已经被上家处理干净了,看不出原始进水位置)内存条短路挂了,后换了自己的内存条后,电流到0.16A不动,
测量发现无CPU电压。检查CPU供电芯片无异常,难道CPU也是挂的?然后换上我自己的CPU后电流刷刷的上去了,直接亮机了 ,心想就这么简单??其实噩梦才开始,第二天就又不开机了,电流到0.14A左右不动,测量发现是没有内存供电!简单把主板拆出来,检查内存供电芯片工作条件,发现了问题,
原来是PU12的第9脚电压为0V,正常待机的时候电压应该是19V 的  ,翻看图纸发现19V是通过一个电阻PR143(560k)连接到第9脚的,而且第9脚对地阻值又是正常的,
结果就是电阻被腐蚀阻值边无穷大了,更换一个510K电阻后开机电脑能到1.5A不跳变,结果检查是我自己的内存挂了,换了内存后正常开机了。

维修总结:1.闲鱼捡漏的概率还是很小的,至少这次是亏本的(CPU和内存都是坏的,虽然主板是修好了,但是自己还搭进去一根8G内存)
2.不清楚具体情况的时候不能盲目拿自己的硬件去测试,说多了都是泪。
3.寄修的情况不好说是不是上家更换了他的硬件!!个人猜测的!(网上寄修套路多,维修还得擦亮眼!)

网友A:
现在具体还不知道这个电阻的作用,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电阻变大会烧内存条

网友B:
不错,现在那些收废品的会把桥和CPU拆掉当盲盒出,那种最吃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现在那些收废品的会把桥和CPU拆掉当盲盒出,那种最吃亏

“盲盒”不敢收,那种基本是百分百亏死的,进水的翻车概率也大

网友:
咸鱼采坑概率大

网友:
闲鱼挂出来的一般都是不知道几修的

网友:
二修机少碰为妙

网友C:
闲鱼坑很多,楼主什么配置多钱买的呀!能修好也不错的!

网友:
都很多便宜的事,现在,少很少,一般遇不到

网友:
好机也会有,但要眼睛雪亮,

网友:
现在人不知道都怎么了  没有一个真是的  太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具体还不知道这个电阻的作用,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电阻变大会烧内存条

TON频率设定电阻

网友D:
闲鱼基本同行坑同行比较多,收到私人做机主还比较靠谱,进水机不建议回收,早几年前我300+回收一台上海机主的A1278 好像是二代的I5 U吧,没有修过,但是内存只有一根2G硬盘没有,到我手后刷 了个BIOS就好了,故障就这么简单,之后自己补了个内存跟固态硬盘,1500多在闲鱼出掉了

网友:
学习了,那就能解释这个电阻故障为什么烧内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闲鱼坑很多,楼主什么配置多钱买的呀!能修好也不错的!

G4560 +1050 4G         花了850大洋 ,         现在相当于是850买了个空机,自己还搭进去一个8G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闲鱼基本同行坑同行比较多,收到私人做机主还比较靠谱,进水机不建议回收,早几年前我300+回收一台上海机主 ...

恩,挂出来的大部分都是同行

网友:
感谢高手的分享,点赞!

网友:
TON是频率设定脚,改变这个电阻就是改变PWM的波形

波形一变················呵呵了

网友:
坏的8G内存卖不卖   我收来套个新的内存

网友:
闲鱼捡漏风险是越来越大了

网友:
闲鱼是垃圾堆里捡可乐瓶,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