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150m pro-vd plus维修 up7501芯片

楼主(2021-06-12):
不知道为什么 手机端发出来没有文字所以编辑一下

这块板之 前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丢仓库,那天翻东西翻了出来,觉得很新于是试着修一下。
直接上电测试,发现没有3VSB所以肯定不触发。最近修了几块V星都是没有待机。那些块主板待机5Vdual都是受控的,V星喜欢这样子设计主板。
于是在论坛找了下图纸,发现有。感谢论坛大神分享的图纸。直接查到是图二的UP7501芯片控制,在主板上找了一下,发现在显卡槽下面,让我好找。测2脚有5V那大概率是芯片坏了,听说有些V星也用这芯片控制内存供电。在某宝订了几个备用,以后还可能用得上。

经过几天等待,到货直接换上,直接测3VSB有电压。再测别的供电基本正常,上U 和内存。亮机成功结束。

图二

网友:
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A:
2脚有5V,然后呢?
那个位置,你是怎么拆下换上的?

网友:
这个芯片不装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2脚有5V,然后呢?
那个位置,你是怎么拆下换上的?

风枪斜着一吹就行了呗,还吹飞了两个电阻,好在有图纸,斜着吹真的容易 出问题

网友B:
今天修了两个V星的H110和一个B250,不触发,检测没有1V桥待机,发现是UP7501坏,B250换了,测试没问题,H110换了上电测试亮机了,可是关机再开机就不行了,桥1V待机还在,但是IO那边的S3和S4都出不来了,会不会是桥挂了??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天修了两个V星的H110和一个B250,不触发,检测没有1V桥待机,发现是UP7501坏,B250换了,测试没问题,H1 ...

我也遇到一块技嘉110主板,无slp3,等待你解决后交给我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一块技嘉110主板,无slp3,等待你解决后交给我办法。

我弄好了,你可以先在不触发开关的情况下测一下BIOS芯片有没有3V待机供电,如果有,刷BIOS,如果没有,呵呵呵呵,那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弄好了,你可以先在不触发开关的情况下测一下BIOS芯片有没有3V待机供电,如果有,刷BIOS,如果没有,呵 ...

也就是说,在这块板子上,bios参与触发过程了?

网友(2021-07-13):
正好有这个板子 做个记号

网友(2021-09-03):
还有哪里可以弄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