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G150M笔记本显示屏偶尔花屏黑屏

楼主(2021-06-12):
雷神G150M笔记本显示屏偶尔屏幕变粉色和黑屏,黑屏后一会儿又正常、外接显示器又没有这个故障!
已经排除是屏线和屏幕的问题,确定应该就是主板的问题,
图纸是话发现是CPU输出EDP信号给PS8625芯片转换成的LVDS信号给屏幕。
但是实际上主板上没有PS8625这个芯片的!!!
这就很尴尬了,后来CPU换过了也是一样的故障!
现在也不知道具体走线和原理了,完全没有头绪!希望懂的大神给支个招!

网友:
平台是4代的i7       +  GTX 850M 2G 的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呢

网友A:
既然外接显示器没有问题,您直接找个转接头,飞线接芯片,骗过这个主板就行啊,这么简单,我都看懂了

网友:
直接干显卡吧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外接显示器没有问题,您直接找个转接头,飞线接芯片,骗过这个主板就行啊,这么简单,我都看懂了

这操作很非主流啊

网友:
显卡有问题了。加焊试试

网友:
加焊过显卡了吗?能否解决问题!

网友(2021-07-25):
后续结果呢

网友:
显卡有问题了吧。加焊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