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新人求教开机自检后假死无法启动

楼主(2021-06-12):
海尔云悦mini开机能进bios,能通过自检但是自检完成后就假死了 之后就会一直卡logo,
在bios里能识别到cpu,内存,硬盘,usb外设,但自检后就没反应了,求教什么情况
主板是bswp1

补充内容 (2021-6-13 15:06):
感谢大家的讨论,但是测试过了和硬盘,没关系,u盘也不能进系统,可以按f11调出启动选择菜单,但是不管选择哪个,之后就都会黑屏假死

补充内容 (2021-6-13 15:13):
内存条也换过几个了都是不行

网友:
换个圆孔的键盘 试试

网友:
CMOS错误了,下电池复位

网友:
你把硬盘取了试试,可能是硬盘有坏道引起的

网友:
直接刷BIOS试试,BIOS提示错误啊

网友:
这是卡LOGO

网友:
初步判断硬盘坏,拆了硬盘测试,不行扣电池把主板bios恢复看看

网友:
卡LOGO 硬盘和BIOS的问题多点

网友:
BIOS刷一下,声卡干掉一下,U是没办法了

网友:
cmos数据出错,清空cmos配置,重启一下看看,不行再刷个bios试试

网友A:
bios  电池不够电  换掉   载入bios出厂  设置一下时间

网友:
硬盘,bios,都换一下,不行大概率cpu挂了

网友:
coms出错,放电还不行的话,不会是桥的问题吧!本人小白一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  电池不够电  换掉   载入bios出厂  设置一下时间

正解!提示 CMOS 校验出错!电池没电了,无法保存时间,有些主板开机查时间的合法性的,所以卡住了。

网友:
刷bios不行的话,考虑温控电路

网友:
就一CMOS电池没电了,咋想这么复杂呢

网友:
先设置一下时间看看。

网友:
应该是bios的时间不对,你看第一行bios提示的是时间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解!提示 CMOS 校验出错!电池没电了,无法保存时间,有些主板开机查时间的合法性的,所以卡住了。

不是哦,那是因为我先前拔了cmos电池,即便插上后重启,还是一样W

网友:
换电池,换完了进BIOS恢复下默认设置

网友:
系统已经告诉你BIOS错误了  先刷BIOS,再检查外设  特别是USB

网友(2021-07-14):
估计要刷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