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L460不亮机维修

楼主(2021-06-13):
ThinkPad L460,开机灯亮屏不亮,电流0.022A。不过开机瞬间有一个2A左右的瞬间大电流。
拆机检查主板无进水无掉件。量测待机3、5V是正常的,但开机后3V正常,5V无输出。5V单芯片疑似有发黑.鉴于待机时正常,先不管5V芯片问题,测量5V二级电压无短路。

先前量过各电感二极体值,PL403是0.000的,其它未见直接短路。因这这个电感输出的是CPU核心供电,所以阻抗疑似正常,

因这个是外置独立上下管,顺便测量上下管的二极体值,下管控制级短路,上管是正常阻抗。因为上过电,暂时认为疑似保护吧,主板放电后再测量,仍然是0。这个肯定就有问题了。断开并联的PL401、PL402后开机,5V不保护了,电流大概0.1XX。经验来说,下管很少坏,因为下管是N管,内部有体二极管,由地指向电感续流。所以先拆PU402,再测下管阻抗依然为0,这..,只好拆两只下管,拆后无穷大,正常了,但是把芯片装回后测量还是无穷大,驱动芯片也有问题。看了一下芯片脚位想起B470铁壳管的驱动芯片。

打开图纸对了一下脚位完全相同,前阵换过,还有存货,所以用NCP5911代换,装回主供电PL401。PL402小电感,更换上下管,量测核心供电二极体值0.001,芯片的上下驱动输出阻抗正常,BST阻抗正常。开机后电流上去了,示波器测电感波形正常。接屏亮机。
这是一款集显机器,亮机后电流大概0.3XX,这么小的电流也烧芯片也是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