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932不认键盘触摸板,Wi-Fi短路之骚操作!

楼主(2021-06-13):
前段时间帮一个同行修的
现在发现一下经验
故障如题!

拿到机器拆开测量触摸板连接座J6700,排除GND地线,第13脚短路。
该线路连接电感L6702,接3V电压烧~

摸到Wi-Fi发热

预拆之~
边胶都除了。心想,反正都断路了,搞一下!?懂!

网友:
苹果的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难弄了现在

网友A:
我有一个联想笔记本WIFI部分进水腐蚀,把座子拆了,发现键盘和触摸板经常性不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联想笔记本WIFI部分进水腐蚀,把座子拆了,发现键盘和触摸板经常性不能使用

具体要测量电路了,看看是短路电压拉低还是电路腐蚀不良。

网友B:
和手机一样  刮开WiFi芯片扣掉里面短路的?

网友C:
绝了,处理后功能正常吗

网友D:
原来还可以这样,我都是直接换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绝了,处理后功能正常吗

SiP封装,内部一颗电容短路,与主板结构类似。稳稳的,功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还可以这样,我都是直接换模块

这就是维修的精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手机一样  刮开WiFi芯片扣掉里面短路的?

对的,一样的原理。

网友E:
这么精准,内部短路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精准,内部短路都知道。

松香烟熏,融化的地方就说故障点。

网友:
烟熏找短路,定点扣电容,微创手术,真是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这就厉害了  一般都是直接换掉的

网友:
现在什么东西都是集成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