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T6-x4d1 板号W65K0-D02不触发

楼主(2021-06-13):
一台神舟战神T6-x4d1 板号W65K0-D02插上电待机电流0.022,5秒后降为0.007.按电机键跳变为0.008,松开后恢复到0.007.测待机3.3v正常,5V没有。EC型号It8587E带程序。

测量EC工作条件正常,vstby 3.3v,4脚ac_in# 0v,14脚 WRST# 3.3v,按下开机键后18脚PWR_SW#由3.3V变为0V, 33脚PWR_BNT# 3.3V无变化,35脚EC_RSMRST# 0V 无变化。拆掉R345下拉电阻后,按开机键35脚EC_RSMRST#有2.8V电压。
EC芯片更换过还是一样,有大神帮我分析一下还应该检测哪个地方吗?

网友:
说说你都测试了什么吧

网友:
我怎么插入不了图片哦

网友:
附上这个机器的图纸

网友:
看时序,按下开机键后应该先出EC_RSMRST#电压,然后出DD_ON,再发送PWR_BNT# 给南桥,现在卡在了EC_RSMRST#

网友A:
看看桥的待机吧,可能是被桥的DPWROK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桥的待机吧,可能是被桥的DPWROK拉低了

你指的是哪个电压被桥拉低?如果是EC_RSMRST#,我把这个脚挑起来测也是2.8v,是被10K的下拉电阻拉低到了0V,测量阻值也正常,应该是出来的电流很小,才会被拉低。

网友:
有谁来解释一下EC发出的EC_RSMRST#需要什么条件吗?

网友B:
L22电感是否短路,如果短路查后继电路

网友:
3v3s这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L22电感是否短路,如果短路查后继电路

这个电路里没有L22这个电感,您具体指的是哪个电感?

网友:
3v3s是指待机3.3v线性吗?这一路是正常的没有短路

网友:
你在老王现场维修直播看看跟你的主板不,刚修一台差不多的故障

网友B:
查查这一路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查这一路是否正常

你看的那个图纸可能和我的型号不一样,我的图纸上没有这部分

网友C:
先测主板有没有短路。有待机3.3V,就把EC的五大待机条件测一下,正常,触发之后才有5V待机、南桥1.0V。
如果不上电,就查南桥的待机,如果南桥待机正常,
触发之后,主板的3、5B待机,南桥1.0待机,内存1.2V左右供电都会出,CPU供电,显卡供电也会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测主板有没有短路。有待机3.3V,就把EC的五大待机条件测一下,正常,触发之后才有5V待机、南桥1.0V。
如果不上电,就查南桥的待机,如果南桥待机正常,
触发之后,主板的3、5B待机,南桥1.0待机,内存1.2V左右供电都会出,CPU供电,显卡供电也会出,

情况是EC没有发出EC_RSMRST#,产生EC_RSMRST#后才有dd_on,然后才会开启南桥的1.0和5v电压,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不发出EC_RSMRST#

网友:
EC的五个待机条件是否正常,
用示波器测一下EC是否读取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