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杂牌液晶显示器 严重拖影是啥问题

楼主(2021-06-13):
(图片)

网友:
三色 m982a 18.5寸

网友:
屏坏了,换一个

网友A:
屏坏。应该是京东方 18.5寸的 缺VGH 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坏。应该是京东方 18.5寸的 缺VGH 飞线

拆开看了,的确是大神说的京东方屏,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
我发现不动鼠标,桌面显示正常,感谢4楼大神,已经飞线修复

网友:
串了一个15k 电阻限流

网友:
京东方的屏,飞线的很多。

网友:
这是屏坏了的

网友:
学习到了  牛皮哦

网友:
和联想的某款好像问题一样

网友:
我遇到的是清洗了屏线插头就好了

网友:
都是高手,技术厉害

网友:
缺少信号,恭喜修好了,学系

网友:
屏坏了,可以确定!

网友:
某一型号18.5寸屏的通病,批量损坏,反应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