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换上相同bios芯片,刷上相同bios程序,电脑不启动,换回原来的bios就可以

楼主(2021-06-13):
为什么换上相同bios芯片,刷上相同bios程序,电脑不启动,换回原来的bios就可以

网友A:
你主题发错了,,多次这样发帖,,会被扣分的哦
原因很简单  ,,可能是原表示里面有些代码,,是别的芯片没有的,,这就是某宝卖bios资料,,总是提醒说 要用原机bios刷

网友:
记得现在的BIOS芯片里有一个区域只能写入一次。。英文名称记不得了。。空白全新的芯片里没有这个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主题发错了,,多次这样发帖,,会被扣分的哦
原因很简单  ,,可能是原表示里面有些代码,,是别的芯片没有的,,这就是某宝卖bios资料,,总是提醒说 要用原机bios刷

那原机bios要是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主题发错了,,多次这样发帖,,会被扣分的哦
原因很简单  ,,可能是原表示里面有些代码,,是别的芯片没有的,,这就是某宝卖bios资料,,总是提醒说 要用原机bios刷

如果原bios芯片坏了呢

网友C:
估计是芯片不对,买原装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芯片不对,买原装芯片

就是同型号的

网友:
BIOS标识不同。工作赫兹不同。有一点小差别。

网友:
丝印完全一致,那就是没OTP

网友:
新的BIOS芯片没有OTP区域,需要重新刷写,或者换拆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原机bios要是坏了呢

可以找同料好主板Bios芯片 或者是同品牌电脑主板Bios芯片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