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暗影精灵TPN-Q173 通病

楼主(2021-06-13):
机子板号DAG35AMB8E0  显卡960M的 故障现象是进系统跑显卡死机有时安装显卡驱动也失败  用集显就没问题。显卡旁边有一个显存供电 电感特别烫,更换电感就OK了驱动芯片无需更换?这个是通病确定过的了?

网友A:
可能是通病’。我也遇到过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通病’。我也遇到过一次

不是可能 是一定

网友(2022-09-01):
这毛病没示波器可不太好查

网友(2023-03-17):
老铁是哪个电感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