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大佬知道这个8脚芯片型号或者代换型号,谢谢啦!

楼主(2021-06-13):
如图,8脚芯片是一童车上的音乐芯片,烧坏了,只看到丝印的几个字母“80  D”,哪位大神见过或者知道的,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看着是降压IC,因为这种牛屎集成电路供电一般都是3.3V 5V的多

网友A:
上面还有胶,用酒精棉签再擦擦看

网友:
不过看PCB印字,又像是D类功放,一张图片太少了,正面都没有

网友:
功放芯片。YX8002。你对一下管脚。网上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还有胶,用酒精棉签再擦擦看

不是胶,是烧穿了,刚好在那个位置,洗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