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77 LX开机不停上电掉电

楼主(2021-06-13):
一块华硕P8Z77 LX主板,开机风扇转指示灯亮,紧跟着就停转,指示灯熄灭,然后稍停又开始重复,外观检查发现无腐蚀、无烧黑痕迹,进一步测量各大电感都没有短路。开机后测量PCIE的 A10 3.3V正常,A11 复位信号也是3.3V 正常,A13时钟信号3.3V也正常,同样随着时间掉电变为0,然后又跳到3.3V,CPU供电1.1V正常,桥供电1.2V  1.05V都有,也随之时间掉电,奇了!几乎想不出是啥问题了,那就先试试BIOS吧,到华硕官网下载该主板的BIOS,后缀是CAP的。用WINHEX编辑,去掉0800前面的,然后写进W25Q64中,将芯片插入主板,开机,不掉电了,后头看显示器亮了!主板修复。

网友A:
bios呢 可以传上来

网友:
华硕的直接官网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呢 可以传上来

可以在官网直接下载,CAP格式,用编程器软件去掉0800前面的,就可以直接刷写

网友:
PCIE,A13时钟不是0.4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