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21芯片路由器写入固件不能重启?

楼主(2021-06-13):
7621芯片路由器用编程器写入固件,用TTL代印屏幕,第一次加电都正常,可以启动,程序也可以运行,重启也没有问题,就是不能断电。断电后就起不来了,TTL也无任何输出,只有再用编程器把固件写一遍有可以启动工作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哪位能给解答一下,flash是32M的,也更换过了。

网友:
找个一样路由备份  还原下你原机备份的无线校准数据再试机

网友:
跟无线校准数据无关,这个机器不带无线功能。支持7621芯片的固件我已经试了好几个了,故障现象都是一样的,不能断电重启,所以我怀疑是不是硬件哪里有问题

网友(2021-11-23):
7621问题好多哦,我的直接起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