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鑫云512固态,intel颗粒,量化不成功

楼主(2021-06-13):
今天有个华鑫云512固态,不能格式化,听说可以量化,用了2259xt n18量化,流程都走完了,就最后一步,reset drive,老是不能成功。不知道哪里的原因。有没有大神分享一下,感谢!

网友A:
这个盘目测还在质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盘目测还在质保

是的啊,还在质保中,但是找不到质保的人,就想自己折腾了

网友B:
改设置,具体哪个忘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设置,具体哪个忘记了

想一想,大哥。可给红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一想,大哥。可给红包

量产设置界面,截图出来我看看

网友:
这个速度比较慢的
好慢好慢的

网友:
flash clock 改最低试试看

网友:
一到软件的时候就麻烦了

网友:
颗粒坏块严重

网友:
固件不对把

网友:
固态很麻烦的,有的很容易,有的很复杂
缓存频率、缓存型号、缓存大小
等等
还有颗粒型号
一大堆
网上,数码之家比较多的教程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最近没有上来,早就被我卖废品了。我感觉可能还是坏道太多了,没啥修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