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针式打印机进纸问题

楼主(2021-06-13):
富士通dpk710打印机打印车辆交易(5联)发票随机性票就偏了 字就斜了 到底是压纸轮受力不均匀还是打印头带偏了、打印单张A4测试页没问题 各位神仙有遇到这种问题吗。打票大约打10张有一张偏的

网友:
纸张厚度调节杆适当抬高应该就可以了,卡的原因多数是打印头底部的金属板磨损严重造成的。

网友:
卡纸原因多数是打印头底部金属板磨损严重造成的,可以把纸张厚度调节杆适当抬高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