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a5pro 换屏没触摸 经验维修

楼主(2021-06-13):
同行拿来的华为nova5pro,本来是换屏的,碰到了CLK电阻0欧姆的,通CP U和主板屏幕座的27脚,正常CLK时钟阻止都应该在440以上,但是这个同行挖了很深的洞,打值200左右偏低,接好此线依旧无触摸,
挖开屏蔽罩,刮开第一层屏蔽地层,这条线就在第二层。同行挖到了第四层上去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技术精湛

网友:
这个也太暴力了!

网友:
是个技术活。

网友:
高手老司机

网友:
高手。。。。佩服

网友:
真厉害   一般都下意识的向下挖的

网友A:
那你是怎么确认  是那条线的呢? 看zxw 走线吗?

网友B:
求教!此款手机进水,屏幕花了,怎么处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是怎么确认  是那条线的呢? 看zxw 走线吗?

一层一层的刮  到第二层你就看到了  直接断头了  阻值也符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求教!此款手机进水,屏幕花了,怎么处理啊

排除屏幕后,插座子值和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除屏幕后,插座子值和电压

换了个屏,目前好啦,谢谢

网友(2021-07-13):
这个我是真的服

网友:
dellzhongguo

楼主经验丰富技术精湛

网友(2021-08-18):
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