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开关电源无94V

楼主(2021-06-13):
94V无,Q1 开关管坏了? 新手,请教高手指教

网友A:
检查滤波电容和检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滤波电容和检测电阻

电阻 滤波电容 都检查 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电路图右边没发全

网友:
自激请上传完整PDF图纸后提问

网友B:
楼主请分享下完整的电路图

网友:
我也想学学打印机维修 ,可是不知道哪 本书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分享下完整的电路图

自激不好修。。。。。

网友:
小意思啦,这种电源板

网友:
电源板不太好弄

网友:
这个电压需要主板发出开关信号

网友C:
保险完好,开关管可以基本确定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险完好,开关管可以基本确定是好的

你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
修好了没有啊分享一下

网友:
电源不好修,搞得精神紧张啊

网友:
路过,走错路了

网友D:
修电源板,每次插电都要离的远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电源板,每次插电都要离的远远的~~~

哈哈 开关电源是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