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5-471g开机问题

楼主(2021-06-13):
宏碁e5-471g开机问题,刷bios芯片后上机忘了拔电源,再安装上不开机,故障如下,开机指示灯闪一下就灭

网友:
把数据重新刷个

网友:
待机测量一下

网友A:
通电上机,3.3V或者是芯片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电上机,3.3V或者是芯片挂了

现在是插电,电容两端就短路,不插电就不短路,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插电,电容两端就短路,不插电就不短路,这是什么问题

插电短路,你是带电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电短路,你是带电测量?

对,带电测量了,

网友:
重新刷新就好了

网友:
应该重新刷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