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检测问题

楼主(2021-06-14):
450瓦的电脑电源,维修换过芯片,开关管,二极管,保险,整流桥之后,现在通电测试,有5伏待机电压,但是插上检测仪,维修插座的60瓦白炽灯就亮了!是不是还有短路???还是其他问题?
250瓦正常的电源,用检测仪检测,通电维修插座的白炽灯就不亮,电源风扇转,检测仪显示正常!!

网友A:
PFC电源,起动电流很大的,所以灯泡肯定会高亮,这种方法不适合检测PFC电源是否短路了,要想办法绕过PFC电路,让PWM电路单独工作才能检测

网友B:
主动式PFC不能用串灯泡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动式PFC不能用串灯泡检修

!那怎么检修呀

网友:
去掉灯泡,加上保险管送电试机...................

网友:
灯泡还是有点用的,换100W的,时间久一点,电压能上去,串了灯泡只能防止短路跳总开关,但防不了电源炸管

网友:
可以串灯泡,如果起动电源灯泡亮又有电压输出的话,那基本是正常的,只是灯泡功率太小也会亮而已

网友:
朋友给了三个金牌电源,带pfc真的难修。技术差,就算修好后功率大了照样炸管。电路板现在都是黑的,扒线路都难扒。

网友:
引用 网友A:
PFC电源,起动电流很大的,所以灯泡肯定会高亮,这种方法不适合检测PFC电源是否短路了,要想办法绕过PFC电路,让PWM电路单独工作才能检测

这种电路比较难修是吗,,都不好检测,

网友:
建议你换200w灯泡,然后通电它会一闪一闪的,闪几下就灭了稳定了,不灭就是还有问题

网友:
PFC的电压要在380V左右,这个电压正常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