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隔离 BQ24780S 不过。求指点!

楼主(2021-06-14):
版号:NM-B453
故障: 进水后 电池可以用。 接AC 不行。
检测: 隔离保护不过。
测供电芯片 BQ24780S  前三步都是正常的。第4步 出ACOK 。出不来。断开到EC 的脚也出不来。 求方向

其它就是 跳过第一个隔离管 就能正常开机,但是不充电,电池也不能放电。
供电芯片 换过三个了。  隔离管子换了二套。   BIOS 刷过。

补充内容 (2021-6-20 15:42):
退机了。搞不出来。

网友A:
重点检查附近进水电阻,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附近进水电阻,有惊喜

这个第一时间就搞了。反复几次。 怀疑的 0201的电容都换了。

网友:
换一个电池就行了

网友B:
进水机子ACN、ACP易断线。你测下充电芯片1、2脚间阻值是不是0,是零那就没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机子ACN、ACP易断线。你测下充电芯片1、2脚间阻值是不是0,是零那就没断线

电流检测。这个测试过了。包括三个电容也换了。

网友:
先不要管电池,按照隔离电路来修

网友C:
把IC的条件查一遍 还有那2个捡流电阻

网友D:
是不是电池问题啊           和BIOS应该关系不大

网友E:
公共点对地阻值正不正常,用示波器量下公共点电压有没有瞬间出来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公共点对地阻值正不正常,用示波器量下公共点电压有没有瞬间出来过。

跳过第一个 mos管 开机正常。就是不能给电池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电池问题啊           和BIOS应该关系不大

应该不是。电池是好的。可以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IC的条件查一遍 还有那2个捡流电阻

基本都查了一遍了。没有断线。跳过第一个MOS管 除了不充电 都正常。

网友G:
要电池,没电池在电池极接个15V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跳过第一个 mos管 开机正常。就是不能给电池充电。

隔离管有问题会导致电池容量不上升。

网友H:
断开第二个保护隔离管 看看G极会不会出25V 断开出的话可能后边有微短路

网友I:
我现在修的一台nm-c121进水症状和你一样,图纸和充电芯片型号也一样。不过第一个隔离管,这个芯片是要插电池才有待机吗?

网友J:
现在新的充电IC  保护太厉害,难修

网友:
24780s供电 检测正常,基准正常,线性正常,后面没短路依然不导通保护隔离管的话,就接着换24780s吧。我有一次买了5颗24780s全是坏的,还有24780和24780s不通用。

网友:
这个机器很可能是24780,我修到过一个同行的,他换了一个24780S上去,图纸上也是显示24780s,差点没把我修死,后面才想到会不会是他换错芯片了。

网友K:
实锤了楼主换错芯片了,这是24780,两个不通用的。

网友:
充放电芯片和外围检查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实锤了楼主换错芯片了,这是24780,两个不通用的。

原机芯片就是 24780S  。 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F:
引用 网友K:
实锤了楼主换错芯片了,这是24780,两个不通用的。

原机 芯片图片,确定带s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我现在修的一台nm-c121进水症状和你一样,图纸和充电芯片型号也一样。不过第一个隔离管,这个芯片是要插电池才有待机吗?

不用,我测试了。插不插电池都一样。原机电池好的,可以开机的,所以应该不是插不插电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断开第二个保护隔离管 看看G极会不会出25V 断开出的话可能后边有微短路

不会出来。

网友L:
PC301 PC302换过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L:
PC301 PC302换过没有??

不光 301  305 306 307  检流电阻的三个电容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光 301  305 306 307  检流电阻的三个电容也换了。

换EC试试

网友:
不接电池有公共点电压吗?

网友I:
我今天也断开了第二个mos管,换了24780s芯片,问题一样。芯片第四脚依旧是0v。第一个管子不导通,我的电池是0v,怀疑电池坏了。所以一直想问是不是不接电池充电芯片还工作吗?都让客户定电池了。我的机器是联想ideapad s145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原机 芯片图片,确定带s

会不会是别人换过的?换个24780试试,我上次修的那个一模一样的情况。图纸上是24780,不是24780S。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今天也断开了第二个mos管,换了24780s芯片,问题一样。芯片第四脚依旧是0v。第一个管子不导通,我的电池 ...

机器不一样。不能肯定。但是觉得应该不用接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会不会是别人换过的?换个24780试试,我上次修的那个一模一样的情况。图纸上是24780,不是24780S。

一修机。没有换过。

网友M:
6脚的2.8v是不是有点偏大,正常2.6v 把6脚的电容去掉呢,是不是漏电了

网友:
这个芯片确实难修,比那些15脚的复杂

网友F:
引用 网友M:
6脚的2.8v是不是有点偏大,正常2.6v 把6脚的电容去掉呢,是不是漏电了

看了芯片手册  电容是延时作用。   根据图纸有的电阻分压 算出来是 2.8 左右。也算正常。

网友:
这跟我修的之前那台联想一样板载CPU 集成的,不过我的问题找到了 可能不一样这款机子有点麻烦 键盘就是一个通病 还有CPU  电池充电芯片应该也是通病,还不清楚,是一个电阻引起的,拆下来测试这电阻 阻值又正常 必须换过后才能过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了芯片手册  电容是延时作用。   根据图纸有的电阻分压 算出来是 2.8 左右。也算正常。

6脚分压出来是2.69不是2.8啊

网友N:
进水,大方向查线路通断吧,这里绕来绕去的,不能以常理判断

网友O:
查查第3脚的CMSRC线路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O:
查查第3脚的CMSRC线路是否正常。

3脚CMSRC   。是要先 4脚 ACDRV 4脚6V 小电流导通后 然后叠加 B+行成26V 左右的电压。导通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进水,大方向查线路通断吧,这里绕来绕去的,不能以常理判断

进水的肯定先查这个啊!  现在的问题 就是 保隔出了问题。 进水不严重。没有腐蚀。断线肯定也查过了。。。

网友:
我碰到过同样问题,直接把第一个mos管短接了交机了。后来分析了一下应该是第一个管子G级的问题导致的,芯片损坏或者连接到其他线路的问题!

网友:
pc301 pc302换了试试看

网友:
3脚4脚线有没有通

网友:
先测主板是否有短路,保护隔离就把充电芯片的工作引脚进行测量,不充电—电池、充电芯片、EC就这三个点,把所有该查的信号测一下,该换的换,该拆的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实锤了楼主换错芯片了,这是24780,两个不通用的。

我都不知道代换多少了 24780和24780s通用 在很多机器上面都用24780代换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芯片供电 适配器检测 6V基准 隔离管要换了 基本就是把pc301和pc302拆了就可以了

网友P:
你这个隔离管控制极不升压 EC那边不用考虑 还没到EC工作的时候

网友F:
引用 网友P:
你这个隔离管控制极不升压 EC那边不用考虑 还没到EC工作的时候

没修出来退机了。实在找不到原因。 小电容 小阻基本都换了一遍。

网友G:
电池极接个15V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修出来退机了。实在找不到原因。 小电容 小阻基本都换了一遍。

换的话要核定规格 一般都是50v的 直接拆掉反而能排除问题

网友(2021-07-28):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是芯片24780S的问题,这个芯片淘宝买的基本都不行,你得买到全新的,全新的芯片四周是金黄色镀铜的才是新的芯片,再或者你买料板回来拆这个芯片。

网友Q(2021-08-28):
引用 网友G:
电池极接个15V也可以

请问电池极在主板的什么地方,哪个脚?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Q:
请问电池极在主板的什么地方,哪个脚?谢谢

15V又从什么地方接来

网友:
公共点后级有短路引起的

网友R(2022-01-17):
楼主的修好了没,我现在一台一模一样的问题,NM-B601

网友F:
引用 网友R:
楼主的修好了没,我现在一台一模一样的问题,NM-B601

没有。死活修不出来。哎。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死活修不出来。哎。

我的修好了,电池充电的问题

网友(2022-02-20):
引用 网友F:
不用,我测试了。插不插电池都一样。原机电池好的,可以开机的,所以应该不是插不插电池的问题,

我有一台Y4200一模一样情况,我搞了台y5200试了,不用插电池可以开机,现在也没搞出来,进水机,电池可以开机,有次换过ACOK上拉电阻就好了。不过ACOK只有1。2V不正常,过1天就不行了。又换了一个上拉电阴(可能没焊好),一边6V 一边无电压,电阻是好了,有次用示波器想看下ACOK 有出来不  突然就好了。ACOK正常,开机正常,装上电池 ACOK就没有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22-05-01):
最终还是考验基本功,分析电路,钻研相互牵制的各个信号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电池,没电池在电池极接个15V也可以

如果有弱短路的情况,很容易烧坏接在AC_BAT_SYS这条电源上的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在新的充电IC  保护太厉害,难修

NVDC充放电模式有很多优点,最大的缺点就是牵制太多复杂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