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每次都报mbtemper

楼主(2021-06-14):
主板开机每次都报mb temperature error,刷了几个bios都不行,有没有人碰到过,实际温度并不高

网友:
什么型号的板子啊 是不是风扇插头插错位置了

网友:
华硕z170-r应该没接错,我接在cpu -fan那个接口的,挨个试了好像都不行

网友:
华硕的z170-ar

网友A:
主板温控在IO边上,你看看是什么IO,找点位很容易的,这个不是BIOS问题了

网友:
ES的CPU吗?

网友B:
不是正式版的cpu是会这样的,可能要刷一下bios

网友:
找大师检查电路吧,不是bios的事。我在国外论坛也看了,无解,最后都是不了了之,应该是给华硕返回去了。

网友:
对的,但是我换正式版也是这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正式版的cpu是会这样的,可能要刷一下bios

g4900也会这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温控在IO边上,你看看是什么IO,找点位很容易的,这个不是BIOS问题了

6793d老哥知道是哪个脚位吗

网友:
北桥温度错误

网友:
找到温控芯片,找到外围的利用PN结检测或者是热敏电阻检测的传感器原件,检查一下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换了个io

网友:
换io解决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