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版号nm-a451 联想p50几块主板维修

楼主(2021-06-14):
版号nm-a451 联想p50几块主板维修
有图有真相不是纸上谈兵,上图CPU短路的一块主板接到是大短路,简单排查,隔离管击穿
拿掉PL23  PL24公共端VINT20不短路说明是VCCCPUCORE供电芯片P U5短路,同时测量VCCSA VCCCPUCORE 对地阻值都为0欧姆,基本判读为CPU已经烧坏测量VCCSA对地阻值
大家都讨厌的黑胶,也要完美拆。测量拆掉cpu后对地阻值
VCCSA 对地阻值恢复正常
VCCCPUCORE对地阻值恢复正常更换确认OKpu5 芯片上电看看电流情况
待机电流上到30ma几秒钟后降到8ma待机自检完成30ma电流情况下3m 5m正常降到8ma3m 5m触发后再次产生
触发后电流正常上到140-150ma  cpu VCCSA 1.0v正常产生显微镜下检查CPU焊盘情况
再仔细看看焊盘情况
cpu上大货😊
来啦大货
贴好cpu后再次测量
正常后方可上电因为这是批单主板维修,没法看到亮几图片只能看看跑电流情况等屏幕配件拿到再上亮机图 还有一块不触发,开机没反应实测待机电流整上电30ma电流回落到8Ma ,待机电压也能正常产生,触发后电流有微弱上升 能上升到35ma ,测量pch待机条件基本正常,换确定好pch后现象一样电流跳变也一样,换回原机的pch同样现象和电流观察发现电池接口附近pcb有明显变形,
图片拍出来但是图片上是看不到板子变形情况 Tihinkpad 经典待机电路的两员大将都在此地安居,莫不是他老人家作怪。看来要给他们老人家来点烧烤和啤酒啦拆下think芯片,重新贴上结果这烧烤和啤酒吃大发啦,一醉不起,神经也有点错乱啦,上电待机电流直接到35ma不回落,按开机键也没有电流变化。看来还是要另请高明的神仙到此安营扎寨,拆下别的料板上的think芯片到此地休养生息,再用我们82年的洗板水美酒小酌一把,这仪式感我是做足啦,不好下次洗板水都没得小酌。这位老哥到时上路,上电还没有来得及看电流,一路小跑都冲到0.9a,上内存测试跑电流正常,也算我这小酒没让他白喝。其实我们修机也不是都测量分析后才下刀,也会短平快和根据经验去维修,换pchec ,难免会有翻车,我也提倡先充分检查测量后再下刀,虽然我也对ThinkPad上电时序的小小有研究,我也知道大家都想解开她神秘的面纱,对她爱恨有加,我这里还是说声兄弟们大胆向前冲吧!晚上都到两点钟啦图片都没来得及拍抛砖引玉,个人之见!错误和片面必然存在,请多多包涵!不足之处虚心接受指点,认真改正!

网友:
正好有一台一样的电脑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