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惠普打印机1020p主板CR1元

楼主(2021-06-14):
惠普打印机1020p主板CR1元件烧了,

现象1:开始是打印过程不动了,机器很烫,电脑usb显示接口涌流,然后本人断电重启,然后就电源熔丝烧了,同时台式机了电脑主板也烧了。
现象2:以为就换个熔丝就好了,买了配件换上,结果打印机电源熔丝又烧了,再次检查发现打印机主板CR1也烧了,本人小白怎么修?求指点?

网友:
保险都烧了,还接着换,,还不送修,,这下损失大了,,,你再自己修下去,可以损失还会更大,,,

网友:
CR1防浪涌三极管。usb5v供电

网友:
保险烧就是有短路,换保险丝直接好的情况很少,你如此操作只能让故障范围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