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供电收音机怎么改成能用24v供电

楼主(2021-06-14):
福田汽车车载收音机有一批是DC12V供电的,现在24V好卖,将12 v供电改成24V供电,这有简单的修改方案,提供一下,谢谢!

第一个图就是现在需要改的,是Dc12v供电的,第二个图是现在热卖的24v供电的

网友:
电流是多少的?然后加一个对应电流并且有30%余量的DC-DC降压稳压模块。最简单实用快速的方案。而且模块还可以内置,不需要外挂

网友:
淘宝大把供电模块

网友:
谢谢!感激大师们回复!

网友A:
看看左边散热器上小的那个芯片型号

网友B:
24∨可调DC转14V去,关键是ACC火线也要改下12V,不然用大车上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可调DC转14V去,关键是ACC火线也要改下12V,不然用大车上会出问题

谢谢你的回复,我买了转换模块了,是不是需要俩个DC24V to DC12V的模块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左边散热器上小的那个芯片型号

左边散热器上小的那个芯片型号是7809

网友:
DC-DC转换模块搞定!

网友:
直接上三端稳压器

网友:
简单的,加个7812三端稳压器降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