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比较容易忽略的一点建议

楼主(2021-06-14):
今天维修一个显卡,故障是不显示。用万用表测量发现3.3伏阻值比较小,但是还没有短路。查其他正常,插上机开机,也还没有显示。测电压,发现内显存电压ic发烫,而且没有输出。更换显示电压控制ic,GS7256后电压正常,但是还是没有显示。考虑到3.3伏电压阻值偏小,按线路查看3.3V供给电路BIOS,还有两个upP0104,拆下依旧值小,最后确定核心问题,拆下核心BGA后只是阻值变正常,然后找一个新的BGA重新换上,之后开机可以由画面正常,此时测内存的时候不通过。内存不通过,显示的结果是无规律。考虑到刚开始的是显存电压不正常,估计把滤波电容2.5v820uF充坏失效,试着并联一个电容上去之后再测试一切正常。首贴,欢迎关注!

网友A:
功夫不负有心人,楼主思路清晰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夫不负有心人,楼主思路清晰厉害

希望可以帮到更多需要的朋友

网友B:
小小白就玩BGA了。。。不简单啊

网友C:
已经关注,看着板子挺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小白就玩BGA了。。。不简单啊

BGA,就像某抖现经常说的,随便拿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关注,看着板子挺新的。

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
冲坏是因为电压高了?

网友:
只因爱好,果然牛逼

网友:
吗的,最近翻车几块卡,都是感应电从主板通过PCIE把显卡核心干坏的,这些人家里机箱不接地线的吗?

网友:
支持一下,又学到了。

网友:
一般来说3.3偏低,核心损坏的几率很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