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宏碁e5-471g开机问题

楼主(2021-06-14):
宏碁e5-471g开机问题,刷bios芯片后上机忘了拔电源,再安装上不开机,故障如下,开机指示灯闪一下就灭,插电很多电容短路,不插电就不短路,这是怎么了,求指导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看

网友A:
桥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坏了吧

现在的笔记本我都不知道桥在哪,是跟cpu交在一起了吗

网友:
插电很多电容短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