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电容引发的谜团

楼主(2021-06-14):
在上一贴中和大家分享的案例中谈到我在闲鱼上购买了两块H77-DS3H主板,相继牺牲,近来有点闲时试着修复,上一贴中成功修复了一块触发掉电的,本着乘胜追击的心态修复了第二块。(H77-DS3H触发掉电复活记

按惯例上图:

本板故障为不触发。首先测量ATX电源插槽及4脚CPU供电槽各供电脚对地二级管值,在正常范围内,判定无明显短路。

上电测量和待机相关的关键点位电压:

1、ATX电源插槽9脚5VSB电压4.98V,正常。

2、由5VSB转换而来的3VDUAL电压3.37V,正常。

3、Q96漏级5VDUAL电压为0V,异常。

于是围绕着Q96展开探查,Q96栅极电压4.67V,源极电压4.96V,漏极电压0V,这是一颗PMOS管,栅级电压高则关闭,故而无5VDUAL电压。该管由P_EN信号控制,而P_EN信号又由DEPSLP控制。测量R667上的DEPSLP电压为0V,显然这个信号导致了5VDUAL无电压。

这个信号由PCH发出的,是什么原因导致无DEPSLP发出呢?

为了加电及断电方便测量,我们知道前面的电压都由5VSB形成,故而我只上5VSB电压,用实验电源调到5V限流250MA进行调试。

由于Q96没有开启上电后,电流只有0.02A。接着围绕DEPSLP的生成着手探查,它的生成需要在桥的各项待机信号及待机电压正常后才发出,于是测量关键信号PCH_DPWROK  3.3V,正常。看来不是这个问题,是桥不工作?测量RTC晶振,两端分别是0.21V、0.47V,正常。

那就围绕3VDUAL_PCH追查吧,它是PCH的供电,BC191上的电压3.3V,正常。探查了一圈和3VDUAL_PCH相关的电路,无果,幕后黑手会是谁呢?

桥要正常工作,和下列几个信号有关,DSWVRMEN、RTCVDD、INTVRMEN、RTCRST。各点测量,DSWVRMEN、RTCVDD、INTVRMEN为3.3V,正常。RTCRST为1.74V,一开始看是个高电平了,就以为没问题,后来仔细看电路图有点怀疑是这里的问题,断电测对地阻只有21.3K,直觉告诉我异常。

拿出拆电容利器,拆下这颗C113。(铜线做的烙铁头)

0402的电容太不容易夹住了,不小心就飞了。。。再测R364对地电阻,表显OL正常。心想这个电容拆了不影响吧(脑子热没分析),上电还是老样子。这下得乖乖做分析,RTC时钟电路,RST复位,RTCRST时钟复位,这颗电容就是上电时产生一个低电平复位信号的,换吧。找了一圈,手头上有一些废电路板,但找个小电容还得是1uf的可有点范难,谁叫咱不是专业的有备货呢。盲拆吧,拆了10多个,经测量多数是0.1uf的,总算有一颗0603封装的1uf电容,谢天谢地。换上,上电,5VDUAL出来了。拆除试验电源,接上ATX,OK,亮机。

谨以此文献给还是维修路上追寻真相的朋友们,愿你们拨开云雾见天日 守得云开见月明。

网友:
这制作的工具 逆天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制作的镊子 逆天了  小电容小电阻 都能夹的住。。。。。

这是烙铁头

网友:
写得很详细,谢谢,文章写得容易,估计找问题点是非常费时间的

网友:
科班出来的吧?

网友:
逻辑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学习的真是扎实啊

网友:
没图纸的话。跑线跑到头都大。

网友:
常见故障,很频繁

网友:
过程很精彩,nice

网友:
楼主分析到位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有图有资料有讲解,细致入微,浅显易懂。

网友:
本文写得详细。结合电路图进行分析讲解。

网友B:
这是高手中的高手,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高手中的高手,学习

略懂皮毛,过誉了

网友:
这个是RC 延时,不是滤波,所以,摘掉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