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G50-70 USB接口不能用,已解决

楼主(2021-06-14):
联想笔记本G50-70    小板 USB接口不能用,已解决   芯片损坏

网友:
有图有图纸说明清晰楼主棒棒的

网友:
图纸说明清晰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
多学习就可以秒杀一切

网友A:
冒昧问一下 写的是换掉吗?这中转换的,在没有芯片的时候 直连吧。

网友:
这5V转换的坏的比较多的,直接取了直接连就是

网友:
USB供电5V转换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冒昧问一下 写的是换掉吗?这中转换的,在没有芯片的时候 直连吧。

肯定更换芯片,比较稳定

网友:
应该是5V供电芯片没转换过来吧

网友:
一根线拉过去解决

网友:
就是转换芯片的问题

网友(2022-03-16):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