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烙铁不行吗,唉

楼主(2021-06-14):
新买的io都焊坏了,要么连锡拖不开,要么拖开了引脚空焊

网友:
不会用烙铁就直接用风枪焊

网友A:
先掌握正确的焊接方法   在找烙铁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掌握正确的焊接方法   在找烙铁的问题

方法对的,一步一步全按教程做的,然后空焊就拖焊 ,连锡就拖锡,明天买把好烙铁再搞,这50以下的看样子是不能用

网友:
这是上次BGA把芯片烧糊了那个师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方法对的,一步一步全按教程做的,然后空焊就拖焊 ,连锡就拖锡,明天买把好烙铁再搞,这50以下的看样子是不能用

jbc,你值得拥有,还有焊油也要换

网友:
助焊剂也要用好点的,连锡就把烙铁头擦干净,连锡的地方上一点助焊剂,烙铁一碰就行了

网友:
楼主,焊盘上先上点锡会好很多的,然后用刀头轻压在引脚上,等焊盘上的锡自己爬上来,几秒就好,熟能生巧。当然,有热风枪,会省很多力气。

网友:
还是那句老话,烙铁、焊锡、助焊剂这三个不能省,不说买最好的,但一定要最顺手的。

网友D:
目测你用的焊锡丝含铅量太高,没猜错的话,你这个128个脚是一个脚一个脚的焊接的,由于你用的焊锡丝质量太差含铅量太高,导致你长时间不能把连焊的引脚拖开,PCB局部温度过高,从而导致焊盘脱落,给你3个建议,一买一卷好一点的焊锡丝,二换一把恒温刀头ESD防静电烙铁,三改变你的焊接手法,改成大面积拖焊,掌握好时间,烙铁焊接的机械强度是热风枪没法比的!

网友E:
温度不要太高,烙铁头不要接触焊点太久,要上焊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温度不要太高,烙铁头不要接触焊点太久,要上焊油

用的烙铁最高是400度,低了不化锡啊。焊没和锡丝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jbc,你值得拥有,还有焊油也要换

烙铁太渣了,焊油是维修佬在迅维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测你用的焊锡丝含铅量太高,没猜错的话,你这个128个脚是一个脚一个脚的焊接的,由于你用的焊锡丝质量太差含铅量太高,导致你长时间不能把连焊的引脚拖开,PCB局部温度过高,从而导致焊盘脱落,给你3个建议,一买一卷好一点的焊锡丝,二换一把恒温刀头ESD防静电烙铁,三改变你的焊接手法,改成大面积拖焊,掌握好时间,烙铁焊接的机械强度是热风枪没法比的!

干嘛搞这么大字,用手机看快一屏了

网友F:
说一千道一万  为啥跟视频中不一样呢?  就跟你学写字一样 都是一支笔  书法家写出来的  跟你练习哪怕是一年写出来的能一样么    没有任何捷径 就是多练  那些说焊锡丝烙铁问题的都有一定道理 只要不是非常渣渣的工具请自己找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一千道一万  为啥跟视频中不一样呢?  就跟你学写字一样 都是一支笔  书法家写出来的  跟你练习哪怕是一年写出来的能一样么    没有任何捷径 就是多练  那些说焊锡丝烙铁问题的都有一定道理 只要不是非常渣渣的工具请自己找原因

还是烙铁头的问题,换了一个新的,一下子就拖干净了,搞不懂好好的烙铁头怎么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
还是焊的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