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 LA-F611P不充电奇葩问题

楼主(2021-06-14):
收到台DELL G3  板号LA-F611P  v1.0
故障为不充电,电量显示0%,进系统右下角电沁显示“适配器已连接"没有显示正在充电。
装上电池同时插适配器开机后不定时掉电,单独使用电池和单独使用适配器一切正常。
适配器换过,进BIOS能认到适配器130W。
保护隔离没有问题,充电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
论坛里说这款机型BIOS问题会导致不充电,刷过BIOS,故障依旧。
经过多次测量发现,放电电感的电压有20.5V,按道理电池放电电压要比适配器电压低才对,这个怎么比适配器的19.5V整整高了1V,难怪不充电呢,
我把可调电源调21.5V,充电电流马上升到1A,那么这种情况要怎么解决呢?放电电感的电压过高的问题要查哪部分电路?这个电感前面就只有一个MOS管,G极由充电芯片控制,难到还是得换充电芯片吗?

网友:
充电芯片型号为95522H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哦

网友A:
前几天修过一台,是充电芯片的问题,其它帖说bios很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修过一台,是充电芯片的问题,其它帖说bios很多问题

bios刷过几个,一样情况 ,看来只能订个充电芯片了

网友B:
这个修了好几台了,充电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修了好几台了,充电芯片问题

谢谢回复,最后客户说平时不用电池,充电问题不用修了,下次遇到同样问题换充电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