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456UQK 2.0 华硕A456U 笔记本进水

楼主(2021-06-15):
X456UQK 2.0 华硕A456U 笔记本进水
版号X456UQK 2.0 局部进水腐蚀严重
整块主板就这里局部进水腐蚀厉害

查鑫智造有维修指导pdf可以来做参考
有维修指导也不错还是感谢鑫智造给
我们广大维修者的帮助处理好腐蚀的
电路
对主板简单做个测量再上电
测量的内存1v2电感电压对地阻值为0,断开JP8602确认负载端短路,烧鸡确认有两个内存颗粒发烫严重
还有另外一面的一颗
这个是有8个颗粒组成ddr4 4g板载内存

手头没有能拆到的同样颗粒,随即想全部拆掉屏蔽板载内存
主板提供一条外接内存插槽(前提是必须先屏蔽半载内存行)
一个是修改bios 屏蔽还有改变硬件设置

搜素迅维网有朋友提供的更改电阻屏幕内存的方法
在这里谢谢这位朋友的无私奉献
确定有好几位朋友按照此方法修改成功,
可是我同样方法却没有改成功
上电看电流变化还是想没有过内存电流
刷原厂bios同样没有解决
在多次尝试换不同内存条后,发现上一条4g的内存条可以正常
亮机进系统,我一直用的8g内存条不能正常跑过内存
4g内存条确定能正常亮机但是发现虽然能亮机的回不一会儿就系统蓝屏
其一是得出结论屏蔽板子内存后外接只能用4g(最后确认此结论错位)有疑虑感觉应该是可以支持8g
其二是这台机不能屏蔽半载内存,(最后确认此结论也是错的)还是有疑虑明明人家都有成功案例
跟客户沟通好后决定订同样内存颗粒继续尝试

等待内存颗粒到货
贴好8颗板载内存颗粒,同时改回半载内存识别电阻
装机测试,有点懵圈,同样是不够内存电流,这条道越走越黑暗

静下心来测量分析,机器外接内存能亮能进系统,说明大部分电路都已经工作正常。转来转去又回到内存供电电路附件,测量发现内存0.6v电压只有0.14v这样
这个可能是不能识别外接8g内存条和进到系统不一会儿就蓝屏的元凶
同时搜索一些这个芯片资料 ,又是再迅维网上找到资料
测量5# s5开启和6# s3开启正常就是不出0.6v电压,同时负载没有短路,说明apw 6002芯片挂B,翻遍所有手头料板都不见他踪迹,回想好多板子上,上这个电压是单独一个芯片把1.2v电压转换过来的。时间来不及又因为内存颗粒有已经投如,再定芯片怕客户不能再等待下去,决定来乾坤大挪移。把别的板子上的这个电路挪到此地
随即找个料板顺便看看有图纸的好干事儿。
这个电路一般比较简单,1.2v 输入, 辅助供电5v,开启就选s3

说干就干
选址 安营扎寨 三下五除二OK搞定
装机测试正常亮机进系统也ok也不蓝屏啦

上亮机图
还是再看看这神一样的操作把
干完活儿后神清气爽
跑点东西再试试

赚点钱要转的安稳些
在此再次感谢迅维网提供这么好的平台供大家学习研究维修电脑手机,同时也感谢上面两位网友的无私奉献,这也是我发帖子的动力来源,也把我维修的点点滴滴发出来共大家分享。当然作为一个维修的个体难免会有错的理解和片面不正确额结论,还是那句话抛砖引玉,大家一块进步一块维修。

 会员312623100鑫豆2024-11-21 13:37
 会员308287100鑫豆2024-11-9 12:44
 会员1138771100鑫豆2024-9-14 17:24
 会员374331100鑫豆2024-6-23 16:01
 会员1205477100鑫豆2023-10-7 16:19

网友:
测试过原厂bios上传有需要可以下载
没法上传bios 明天上传,需要可以下载

网友:
楼主技术好 这样都能修好  佩服

网友:
楼主这招移花接木用的牛P

网友:
这样都能修好  太有才了

网友:
正常换个apw6002芯片,可是时间来不及

网友:
加分了,楼主够耐心技术很好

网友:
其实apw6002 芯片也就几块钱一片,维修这些无奈的事儿大家估计都遇到过

网友:
测试正常亮机的原厂bios

X456UQK 2.0 taobao.bin

网友:
这真是花心思了,现在浮躁的静不下心来这么搞了

网友:
不容易啊,这么大的工程,弄好了也收不到多少钱

网友:
这进水还是比较严重。

网友:
改的很用心

网友:
大工程啊 修进水还要改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