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卡还是很多啊

楼主(2021-06-15):
各位同修,修显卡的时候,留一下哦。有的是乱贴标的。

没错,这个GTX1050TI  2G。没有牌子的显卡,里面的核心,居然是这个???????
GTX1050核心不是GP104还是GP106来着。
怪我当时妹有注意到,难怪我修不出来,打不上驱动的故障呢。哈哈哈哈~~~~~~~~

这种被人改过参数的显卡,如何还原呢?如何还原真实的型号呢?

故障:,假卡,打不上驱动。

网友A:
找硬件ID就行了,可以找出是什么卡。

网友:
我手头上也有一张,把核心的代码都给擦没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卡?用驱动精灵或者鲁大师自动打的话,重启就蓝屏。

网友B:
gtx550核心,十几年前的货了,这个假的太离谱

网友:
是阿  我也有一块  不知道 安装什么驱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tx550核心,十几年前的货了,这个假的太离谱

GTX550,还是可以挣扎下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找硬件ID就行了,可以找出是什么卡。

俺已经练习放肆发你私信了,楼楼指点下哈。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GTX550,还是可以挣扎下德。

刷GTS450或GTX550TI的bios试试,不过你这种山寨卡能不能适配上就不好说了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 ... memSize=&since=

网友D:
用显卡万能驱动自动收索安装可以用,我经常这样干

网友:
GTX1050TI 还有2G吗

网友:
这显存布局明显就是450了

网友:
我差点就掉坑了

网友:
问题是如何判断原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俺已经练习放肆发你私信了,楼楼指点下哈。感谢!

不是啥高深技术,就是通过度娘查VID,显卡属性里的VENXXXX DEVXXXX .一般都能搜索到对应型号。

网友:
GF116-110-KA-A1,确定是GTS450.

网友:
gpu z加百度

网友:
小白又是上当的一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GTS450或GTX550TI的bios试试,不过你这种山寨卡能不能适配上就不好说了
https://www.techpowerup.com/ ...

哈哈,谢谢!你说的这个网站俺也晓得哈。下载显卡bios的。不过,显卡一般我都没遇到过,自己坏的。于是,就很少用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显卡万能驱动自动收索安装可以用,我经常这样干

“显卡万能驱动”这个是软件的全名么?如果修改过bios的。是不是,也无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