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风扇报错,却又取不下来风扇的加油问题。

楼主(2021-06-15):
我快把风扇的卡扣给弄断了,都取不下。

正面用烙铁,烫个洞,就可以加上缝纫机油啦。就可以修复,开机提示风扇不转的错误啦。~~~~~~~~~~

网友A:
这种风扇都是滚珠风扇,转不动是里面珠子卡住了,加油暂时能好用用故障会复发,只有更换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网友B:
扇叶缝隙注射进去还不会损坏

网友:
可以,这样能零成本搞定

网友:
可以  能搞好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扇叶缝隙注射进去还不会损坏

阿,我一直怕短路呢。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风扇都是滚珠风扇,转不动是里面珠子卡住了,加油暂时能好用用故障会复发,只有更换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你叶要考虑顾客德一项,有的不像多花钱,还要快德那种。如我发德这个风扇,淘宝40+算上运费快50元了。能报给顾客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叶要考虑顾客德一项,有的不像多花钱,还要快德那种。如我发德这个风扇,淘宝40+算上运费快50元了。能报给顾客多钱?

报价130,再便宜就烂大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风扇都是滚珠风扇,转不动是里面珠子卡住了,加油暂时能好用用故障会复发,只有更换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可是加油解不了问题,暂时好了还会复发,会不会返修不知道,但肯定会影响你的口碑的啊

网友:
我觉得这个风扇还是换一个比较好

网友:
我们这风扇都是能加油好的,绝不换,加缝纫机油。一般的都能打开,但也有风险,开坏了只能换了。但从没试过烙铁烫洞的,不知道你是怎么操作的,底座不会歪吗?

网友:
你说的正面是那贴纸面吗?那贴纸撕掉下面有的就有孔,直接滴就行。

网友D:
烙的洞怎么封的,要不然缝纫机油会被甩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烙的洞怎么封的,要不然缝纫机油会被甩出来

贴个胶布就行了

网友:
缝纫机油容易干,我加的是汽车保养的机油  多余的油。

网友:
拿把剪刀挖个孔就可以

网友:
要想恒久远 只能换风扇  要想省钱快 只能搞洞钻 加油

网友:
要上固态油,就可以再用几年都没问题

网友:
我也搞过的  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用不了多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