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X7 900W 谁弄过 帮忙看下这个驱动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1-06-15):
PFC 主控IC是28070  旁边这俩8脚驱动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谁知道告知一下  看的眼睛都要痛了 找不到    这个芯片5和6脚接的地
还有上面长的像贴片三级管丝印是17025 的是什么型号 量了下 应该是场管而不是三极管 谁知道型号告知一下
第一次搞这个型号 有点懵  PFC只有360多V 跳动  不知道是不是驱动电路的问题

网友A:
这块的主控芯片是UCC3895DW 本来是怀疑这块的问题  先拆了这个IC之后  再上电看了下 PFC达到390左右跳动了  感觉又不是PFC这块的问题 有没哪路大神知道重点查哪里  对了  之前测试的时候 短接  只有360多V 另外电源会有异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块的主控芯片是UCC3895DW 本来是怀疑这块的问题  先拆了这个IC之后  再上电看了下 PFC达到390左右跳动了  感觉又不是PFC这块的问题 有没哪路大神知道重点查哪里  对了  之前测试的时候 短接  只有360多V 另外电源会有异响

st的门级驱动,仔细看丝印,图片不清楚

网友:
有没哪路大神眼神好的 帮忙看一下   前两个字母好像是SD吧

网友A:
等个搞过的大神来

网友:
补充下 这张应该 更清晰

网友:
没有见识过得人马

网友:
你该搞个显微镜了

网友:
应该换个手机了,模糊的瞎了。

网友:
看不清,放大镜试下

网友:
确实该搞个显微镜 用放大镜 看得眼睛痛

网友:
已经是苹果12的分辨率了  估计还是要上显微镜 等618买一个

网友:
棉签蘸洗板水擦几下就清楚了,明显有脏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个搞过的大神来

你这个电压不稳  应该是有轻微短路导致  可以说脉冲芯片功率管都是正常的  估计哪里有漏电  特别是功率放大管的散热铁头与铝散热片之间隔着一层那种绝缘片之间存在漏电   用表测试绝缘都在几兆欧  阻值看是正常其实不正常  只要一通电就烧保险  只要拧下螺丝  将其隔开  通电立马不烧保险

网友:
呃 漏电? 这种双层板蛋疼死了  有没搞过得大神 指导下 这种PFC只有360V跳动的电压的 重点查哪里  另外就是电源会发出哒哒哒的声音

网友:
明天显微镜就到了 到时拍上来瞅瞅

网友:
显微镜下的这张能看到了吧

网友(2021-09-04):
修好了修好了 结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