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K43SD捡漏简单维修,不懂亲们遇到过没

楼主(2021-06-15):
接到一华硕故障机,板号:K43SD MAIN BOARD REV:5.0 美女客户反映开不了机,于是习惯性的接上我的可调电源,果真如此,没有大短,也没有待机电流 ,跟小妹谈好价钱后,迫不及待的拆机,经过我一看二闻三测的情况下,终于发现目标 哈哈哈,这小妹人小,力气真大啊,竟然把这个捅断去,马上一坨锡上去 再次接上我的电源,哈哈,有了待机 ,按下开关, 哇塞,电流上去了,接上屏幕,也亮了 维修到此结束,附上亮机BIOS吧,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网友A:
一坨锡用不了多久就会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坨锡用不了多久就会返修的

那个断点已经打磨过,上锡很稳的,再断就只能换个新的了,当时没有合适的

网友B:
这么大力的妹子,不收了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力的妹子,不收了她吗

网友C:
这个遇到过,一个月之后回来了,再来一坨解决!

网友:
没有什么是不能一坨锡解决的,如果不能,就再来一坨

网友:
哈哈,一坨锡妥妥的

网友:
最好的解决办法不是你这样的,很容易返修,用软线连接是最好的

网友:
能支持多久,收费再一次

网友:
请问电脑里有美女的生活照么?

网友:
一般飞根线会更稳定一些

网友:
这不是最常见的吗,很多都是断了,直接线连一下,一坨锡上去,再也不会断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换新的。会返修。如果不想换。一短焊接一个软接头。用的时间长一点。

网友:
这个10台有9台会断,别怪小妹妹,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遇到过,一个月之后回来了,再来一坨解决!

    是的会返修

网友:
华硕通病  就是因为没有韧性所以才断  一托焊锡能解决一时

网友:
我前几天搞了一个故障是通电大短路电流达到3.6A,拆机后测试各处都没问题,最后试试测了测电源接口我擦短路,最后原来是电源接口处对地电容坏了导致的短路,把电容直接扣掉通电开机一切正常,真是捡钱了哈哈,最后安全起见从料拆了个贴片电容给换上了

网友:
这种的接口很容易断开,不知道是设计问题还是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
这个是通病,经常遇到断的,最好换个新的,这样用不久还会断

网友:
一坨锡的神功,有时候就是管用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没有返修。通病来着,不是妹纸力气大,是时间到自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