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一体机24-3455开机黑屏,外接显示器能显示的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2021-06-15):
同行一台戴尔24-3455一体机,开机黑屏,主板后面高清接口插到外接显示器上能正常显示,检查个屏信号线供电没有。先升级了一体机的bios,没用。(说客户本来用着用着好好的,就是设置了个开机密码成这样了)根据故障现象可以判断是屏及电路问题,于是找块同型号主板把屏电路程序拷贝出来,在刷到有故障的板子上 (就是那个24c存储器)问题完美解决。 顺带把程序和该主板升级过的2.0_bios(bios1.0版本)程序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帮到同行再附上亮机图片

2.0bios

显示器程序

网友A:
线好长,这个夹子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好长,这个夹子不错!

这夹子方便免拆焊

网友B(2021-09-03):
老哥,我也是这个电脑,跟你一样的情况,能开机显示器不亮,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我刷那个24储存器,每次读取的数据都在变,擦除后还能读取出来,是不是代表那个储存器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我也是这个电脑,跟你一样的情况,能开机显示器不亮,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我刷那个24储存器,每次读 ...

换个存储器估计能好,上次同行的机子就是刷了存储器就好了

网友C:
怎么看不到楼主发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