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r9 390卡掉电问题

楼主(2021-06-15):
最近接了几张390显卡,都是一样的问题,能正常进系统打驱动,打完驱动重启进去运行一段时间就黑屏(背光亮)死机了。跑测试总是卡出输出log文件,用集显跑都是pass,黑屏之后测试供电核心和无供电,核心加焊了一下,问题依旧,有没有遇到此问题的大佬们,提供点思路

网友A:
电源供电电容全部换掉,,,,这个明显是供电不足,,90%都可以确定是MOS供电滤波电容漏电(470)那个,,全部换掉,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
我有好几张这种卡,都是这种故障,进系统的时候核心和显存供电就没有了,一张都没有修好,有几张掉电是因为电源不行,但是这几张用大电源也会掉电,有没有遇到过得,说一下怎么处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供电电容全部换掉,,,,这个明显是供电不足,,90%都可以确定是MOS供电滤波电容漏电(470)那个,, ...

我也怀疑是供电不行,全部并联了电容,故障还是一样,进系统过程中掉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怀疑是供电不行,全部并联了电容,故障还是一样,进系统过程中掉电

并联电容解决不了原电容的漏电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并联电容解决不了原电容的漏电问题吧?

你意思要把电容拆了再换上去?????

网友:
如果原电容漏电故障严重并联电容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掉电多简单,看上电时序修供电不就行了

网友(2021-08-31):
楼主修好了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