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练习显存植锡,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21-06-15):
各位大佬,最近练习显存植锡,用的就是锡浆和植锡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
如这个图一样,有时候会出现这种问题,请问什么原因呢?
↓↓↓↓↓↓↓↓↓↓↓↓↓↓↓↓↓↓

这个有两个点不是那么饱满,会不会影响后续使用,涂锡浆的时候看着已经很满了?
↓↓↓↓↓↓↓↓↓↓↓↓↓↓↓↓↓↓

谢谢大家

网友A:
下面垫卫生纸,锡桨挂匀净,铲掉多余锡桨。吹了如果还有大颗粒用手术刀片削了高出值锡网部分,然后再吹一下等一会取值锡网。加助焊剂吹一下锡珠自动归位,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垫卫生纸,锡桨挂匀净,铲掉多余锡桨。吹了如果还有大颗粒用手术刀片削了高出值锡网部分,然后再吹一下 ...

谢谢大佬 ...........

网友:
新手的话建议买个铁板烧,锡珠摆好直接放在铁板烧上加热,等锡球融化就好了 发现有个别没下去的锡球,镊子按一下  很方便

网友:
一直用锡珠,锡膏没用过!!!!!!!!!

网友:
焊油涂少了,温度没达标或者烤得太久了焊油烤没了

网友:
温度不要太高风不要太大

网友:
把刚网对上给不饱满的再补点锡浆就可以了,珠大了就用刀片削一点

网友:
锡膏干一点。

网友:
这种钢网只适合用锡球植。

网友:
这个小钢网放上显存根本不贴合,空隙都填上锡浆了,自然大小不一,容易跑。别人用的植球台是那种大的,固定性非常好。

网友:
这种只适合用锡球

网友:
锡浆太稀了,稍干一点就可以一次灌饱满了

网友:
6楼说得不错,我还发现用锡浆原来的锡都不用清除,直接套在对应的钢网上,上少许焊油吹化,原来的锡从钢网孔里冒出来,冷一下把不饱满的的网孔涂上锡浆,清除多余锡浆加热,直到所有网孔都饱满了,然后用美工刀或刀片沿钢网面削掉多出来的锡珠,这样保证每个孔里锡量都一样而且便于取出钢网而不带下锡珠,削平后再用风枪吹化一下,稍冷趁热取下钢网,基本上植的锡珠都很完美。

网友:
1,锡浆要干燥 2,焊盘不要用吸锡带拖

网友B:
直接上治具植,有啥好练的

网友:
用锡球好的多,记住几个关键点,先用焊膏均匀的薄薄的抹在显存上面(要不然不沾锡球和更易上锡),透过钢网上好锡球后,还有一个关键步骤(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就是用银行卡稍微用点力向下刮(主要是把锡球更紧密的贴向显存触点,也更均匀。然后热风机开380°慢慢的吹。。我一般用的是180°锡球。

网友:
植锡球能植无铅的才是大师!你们说的那些锡浆都是有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治具植,有啥好练的

求链接,小网植球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