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02ca开机就直接进入BIOS升级,无法关掉

楼主(2021-06-15):
版号x402ca 2.0
开机直接进BIOS升级程序,换过硬盘,刷过bios,刷了BIOS后还升级过官方bios,但是重启或者关机以后又会直接进入BIOS升级界面,BIOS也改过,能正常看见硬盘,装过原版系统。没有任何头绪啊。小板接口进过水。

网友:
小板排线接口进过水,这个影响吗?我测过附近电路都是正常的。

网友:
升级BIOS界面按F4进去, 拔了键盘试下

网友:
键盘坏了吧   不接键盘

网友:
有可能键盘连键

网友:
键盘或者EC问题 先断开键盘试试

网友:
刷刷干净,不刷干净会有影响

网友:
果然键盘的问题,f4失灵,ec也发烫,短路,拜谢各位大佬

网友:
这个问题 。一猜就知道键盘问题。 看来不是同行啊

网友:
基本键盘问题无疑

网友:
出钱,就仔细检查一下,该换的换。不出钱,直接改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