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 不触发 后续完美解决

楼主(2021-06-15):
求指导! EC8502E无CPU开启电压VRON  求他的满足条件

DELL 1464 I3 330 独显  版号DELL 1464 DAOUM3MB8E0   EC:8502E
裸板接可调电源 待机0.01待机正常  开机按键电压正常
按下开机键 电流0.49--0.50   果断刷EC BIOS  结果一样   有刷了桥BIOS   结果一样 电流0.5
查供电 发现CPU大电感无电压  高兴  上下管坏?
测上管   哦?无电压   再看CPU电源管理芯片 是MAX17036G

发现13脚VR-ON无电压   导致MAX17036G的CPU电压未开启
继续查  下边该EC了上图

发现CPU开启电压VRON由8502E 的95脚发出   经测量无输出
经查条件  发现南桥未给EC 8502E PG好
方向转向桥   测量发现无桥供电    插主供电对地正常   供电由PQ39  FDS8884和 PQ40 FDS6690AS 上下管供电
经测量对地正常  脚无电压输入  而上下管供电 由OZ 8116L 16脚芯片供电
上图附件有图
经测量发现 2脚主供电19V正常  16脚vDD输入5V正常   3脚由EC给的RUN-ON有3.3V 到达5脚VDD有5V   7脚LDR 有5V  8脚BST 5V
9,10,11,12均为0V  13脚VSET 为1V 14脚VREF 2.7V   15脚REF复位2.2V     发现问题  7脚 9脚为输出电压给上下管供电
而 8116L的工作条件以满足  却未输出电压   果断换掉  OZ8116L  焊好后上电  哦噻 久违的1.4A终于来了

安装到笔记本接屏

测试OK  到此维修完毕

网友:
这个机器基本都是修显卡,修电路的没见过。

网友:
修的很顺,基本没走弯路,老司机了。

网友:
牛,思路清晰一针见血

网友:
老笔记本好修呀,就怕新笔记本的处理器挂

网友:
那个竖着的小长条 是个啥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