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闪屏

楼主(2021-06-15):
隔一两妙闪一次,一会白屏一会正常,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小白一个

网友A:
集成显卡啊还是独显?

网友:
估计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B:
典型的屏坏表现,屏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成显卡啊还是独显?

这个是台式机显示器。集成显卡的台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屏坏表现,屏逻辑板的问题。

还能修吗?

网友:
有可能修好,拆开屏逻辑板上的绝缘纸,测板上五大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屏线换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