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
iPad a1822 不充电

楼主(2021-06-15):
同行客户拿来说是不充电
充电电流测试 6ma 瞬间跳的15ma反复这样
a1822尾插容易坏,这个不像是尾插排线问题
拆机显微镜下看尾插排线没裂纹
换了 610b3 usb控制芯片也是一样
电池接口加电开机电流直接跳的900ma 确定不是不充电时是不开机,此机器为扩容机
开机摸硬盘发烫,拆下硬盘电流正常80ma 连电脑也能跳恢复模式
硬盘上测试架测试硬盘也OK
清理硬盘周边残留的焊锡和余胶
发现硬盘周边供电电容有连锡
清除后装硬盘测试起跳电流正常可以开机
装屏幕测试充电也OK

网友:
不充电很好处理吧? ,不是USB就是充电保护问题了

网友:
不充电还修了大故障!亏了

网友:
怎么连锡的呢学习

网友:
图片看不出来有连锡的地方,这贴发的也太水了

网友:
整理一下扩容拖锡导致硬盘周边连锡导致短路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