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87-A

楼主(2021-06-15):
开机CPU风扇转,CPU发热正常,主板CPU-LED灯亮,跑码76,不过CPU。重刷BIOS故障依旧,在群里一个大佬的提示下,给了我一份EC程序,重刷EC后正常开机。

网友A:
Ec程序?能看下刷写的芯片位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程序?能看下刷写的芯片位置么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卡76的,我还以为是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卡76的,我还以为是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原因呢

可以刷下试试

网友B:
ec 是把拆下来刷吗

网友C:
这个ec程序在官网有下载的吗?

网友D:
我记得应该是跑码13(14)-76卡住,一直没解决,以后有机会试试,就是这个程序不好找,除非相同或类似的主板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应该是跑码13(14)-76卡住,一直没解决,以后有机会试试,就是这个程序不好找,除非相同或类似的主 ...

对,就是13 14 76卡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 是把拆下来刷吗

要拆下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ec程序在官网有下载的吗?

官网没有这个程序下载,不好找的

网友:
这些都是备份了的才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