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显示器花屏不稳定

楼主(2021-06-15):
   这个显示器时好时坏的,拆机看里面各接口都很新 没有氧化腐蚀想象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可能出现的问题点。没有修过显示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另求一份该显示器的图纸

网友:
重点检查滤波电容

网友:
电源部分还是信号部分?

网友A:
玻璃坏了 放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玻璃坏了 放弃吧

你这人总是叫人放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玻璃坏了 放弃吧

玻璃坏了是在不管什么时候连接电脑都会有问题吧,我这个是不定时的出现,出现的时候重新拔插一下说不定又可以用了。坏也是像突如卡机一样,在一个页面动不了

网友:
屏的问题不要搞了

网友:
这个感觉 是屏的问题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