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GTX550TI-1G显卡,这卡显存没供电

楼主(2021-06-15):
多数没供电都是IC,问题,最一下显存电压为0,其供电芯片为Q1929,这个芯片原芯片代换,其它都没有成功。所以注意一下

网友:
都要原芯片代换啊,不然用不起就麻烦

网友:
也有很多是COMP脚没电压驱动,导致芯片不出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