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0开机掉电维修LA-8692P

楼主(2021-06-15):
收到一台Y500的机器,故障开机掉电,有时开机显示就掉了,有时进系统后掉,有时加点就掉了,不稳定掉电
拆机拿出主板发现主板维修过,CPU电压芯片和3.5V芯片均更换过,客户说之前找别人维修过,没搞好。
目测板子没有进水痕迹,量测各电压阻抗正常,通电触发主板量测各电压均没发现异常。偶然发现通电后主板硬盘灯亮起(LED4),测量灯俩端发现+5VS有2.8V,此电压是通过U46产生,以为U46坏了,非常欣喜的立马更换一个,结果......故障依旧。冷静下来分析,U46的5,6,7,8脚位5V待机电压,通电就有的,4脚为控制端,待机时0V,加电触发由SUSP经Q99产+5VS,量测4脚正常,且通电触发后+5VS就变成5V了,想着可能是其它和+5VS线路有关的电压通过什么损坏的元器件漏压过来的。先考虑待机电压都出了哪些,首先3,5V待机电压,依次断开PJ3和PJ4,发现断开PJ3后+5VS电压0V。看来是+3VALW这个电压导致的,继续查+3VALW电压的后续电路,断开网卡的供电,+5VS还有2.8V,断开EC的3V供电,+5VS变成0V了,欣喜,换EC,冷静,再查查!先查看EC和+5VS的关联,看图纸发现+5VS没有直连EC。突然想到那几个指示灯不是接的+5VS么,那么另一端看看是不是EC控制的,最终发现灯LED1的负极有2.9V,正极2.8V。断电表笔正反向对着LED1打阻抗均为100多,判定损坏,更换后OK,开机正常进系统不掉点。开机图就不拍了,麻烦!

网友:
楼主非常细心冷静,学习了。

网友:
我这边也有一台,不定时掉电,有时候通电就掉,有时候进系统就掉,完全没头绪

网友A: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没有盲目拆EC,冷静分析排查,居然是LED1反向漏电,这是大小写转换灯吗,小毛病导致大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没有盲目拆EC,冷静分析排查,居然是LED1反向漏电,这是大小写转换灯吗,小毛病导致大故障。

是的,就在那个通电就亮的那个硬盘灯旁边,哎,它都提示我了这里不正常,我还溜一大圈

网友(2023-10-14):
现在还是这个问题

网友(2024-07-24):
以前我搞家电维修的时候会碰到LED灯或按键短路漏电等,很常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