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日志

楼主(2021-06-15):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主机说要装系统,于是立马插u 盘准备装机,按一下开关电源风散转,cpu风散也转,始终没见到屏幕亮logo,给客户说了下硬件有问题装不了系统必须要维修硬件费用报一下。随后维修。过一会维修完了,发现一直卡在logo上进不了系统,又再次客户沟通安装系统〉〉〉〉〉〉〉〉过了10多分钟感觉硬盘坏了,又再次给客户沟通换了硬盘 装好系统 正常 维修给客户报了3次价问题解决。客户却说算了我换电脑吧  给你30元检测费吧 顿时晕5555 挣你这几十块这么难

网友:
维修不易呀!楼主辛苦。

网友:
是啊的确不容易

网友:
我一般给客户报价 如果发生变动,能小赚 基本不会二次报价,客户很烦这种的。
上周一个24寸IPS屏幕无限重启,正常是不接信号  几秒钟就休眠,那台是反复重启休眠,介入信号也能显示但是也是重启。给客户报价100,想着刷机就完事了,客户还价80,打发走后,拆机刷了2个BIOS  故障依旧,也拔了按键板。然后打电话说要换主板需要150,客户同意了。恰好手里有一台一模一样的 有数线的屏,就拆了替代下 很奇葩,主板 电源板都换了故障依旧,拔了背光排线 故障也依旧,唯独拔了信号排线背光就常亮了,测量边板电压瞬间都是正常的。再次打电话  让拿走没法修了,等客户来看了下故障再给他装起来,最后还好 卖了1台二手的显示器。给人家报了2次价格 都不好意思了

网友:
赚点钱真难

网友:
通情达理的客户 还给你30元检测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