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网站首发! MacBook 运行内存升级详细教程!

楼主(2021-06-15):
顾客学习设计的,专业软件多打开几个,运行内存就不够用了。 MacBook升级以这台为例,电脑型号是A1708  板号是820-00840-A 只要看懂一个原理图,其他型号的MacBOOK升级内存也一样。

我们先看上面的原理图:  其实很简单  从原理图能够看出使用的内存品牌,内存频率,容量大小,都是通过一颗识别电阻是否安装来区分的。

知道原理后,我们拆下4颗内存,这款内存是带黑胶的,2008拆起来有点费力,有预算的建议直接上9008。

拆掉内存后,测试下电流,升压正常,电流正常。

把新的内存颗粒植好锡。

把4个焊盘上的黑胶处理干净。

通过原理图 我们知道这台是镁光的内存颗粒,内存频率是2133,8G和16G的区别就是少了个识别电阻,扣掉识别电阻。

把新的内存颗粒装上,  开机完美识别16G。

网友:
看了帖子我也想升级一下内存,可惜老电脑找不到线路改装图,真羡慕楼主一次成功。

网友:
楼主实力过硬 我也想搞个玩玩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都不愿搞这个,好的搞坏就麻烦了

网友B:
客户老板,可以升级内存吗?
老板升级内存啊?可以啊(刚好看到论坛帖子,照着来),激动的心,颤抖得手,装好内存,打一遍阻值,发现cpu对地0.000,或者按触发没反应,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老板,可以升级内存吗?
老板升级内存啊?可以啊(刚好看到论坛帖子,照着来),激动的心,颤抖得手,装好内存,打一遍阻值,发现cpu对地0.000,或者按触发没反应,掉电,

那就凉凉了,如果回报丰厚可以考虑搞一下,如果要不起价格就算了

网友:
楼主好厉害,干这个还是有些风险的

网友:
学习了,有收藏价值的内容

网友:
高手   这活我都没敢接

网友:
手工没有问题的话。随便搞。哈哈。

网友:
这活我也不敢接

网友:
有风险还是不敢随便搞

网友:
做手机维修,经常搬板,这活没压力

网友:
换内存 有实力。我们就怕给搞开不了机。要赔

网友C:
楼主测电压电流的那个转接器有链接吗  我也想整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测电压电流的那个转接器有链接吗  我也想整一个

不知道为什么下架了  买不到现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为什么下架了  买不到现在

叫啥名字有吗 我找找看 多谢楼主 回复这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叫啥名字有吗 我找找看 多谢楼主 回复这么快

YZX 的c1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不愿搞这个,好的搞坏就麻烦了

苹果的主板耐造 高温烘时间长了也没问题

网友:
技术牛逼,大佬就是大佬

网友E:
这个你报风险吗???我客户问,不敢搞。怕搞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老板,可以升级内存吗?
老板升级内存啊?可以啊(刚好看到论坛帖子,照着来),激动的心,颤抖得手, ...

悲剧开始了

网友:
想自己搞 这个还是有些风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你报风险吗???我客户问,不敢搞。怕搞坏了。

保风险的 没那么容易坏的    价格到位就好   没带胶的更简单,基本没风险

网友:
搞个华为matebook笔记本升级教程吧

网友:
考验手工活。。。

网友(2021-08-01):
这活没点实力真不敢接!

网友:
楼主技术真是过硬  牛

网友(2024-11-07):
技术一流,学习了!

网友:
楼主辛苦,分享的内容很好,学习啦。

网友(2024-12-14):
楼主 RAMCFG4 不用改动吗

网友:
是手工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