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优博泰的显卡GTX1070 显卡兼容的问题能解决吗

楼主(2021-06-15):
一片三级品牌优博泰的显卡GTX1070  2048单元移动版核心,显卡兼容的问题能解决吗,在B85主板主板上点亮运行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H110以上主板就不能点亮,也能识别显卡,键盘上大小写灯都亮,远程可以进入桌面,就是显示器不亮,这能问题能解决吗

网友:
好奇怪的故障,试过AMD的平台反应吗?

网友:
试过AMD的平台反应吗?

网友A:
还没有试过,只是H110显卡就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试过,只是H110显卡就亮

……只在H110上显卡有问题么,搞不好真是H110或者这个品牌的H110主板跟它不兼容,多换几块板吧

网友:
新平台都不能点亮,H310,H410,AMD平台A320都点不亮

网友:
刷主板bios和显卡bios试试

网友:
官网也没有,杂牌就是杂牌,没有一点售后

网友:
先打驱动再插显卡就能亮了

网友:
需要专用驱动才行

网友:
这个需要专用驱动,,你先用集显进去装好专用驱动在试试看,

网友:
查一下5v供电 应该是高电平 才能热插拔检测到 ! 或者再主板bios里设置成核显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