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台式主机USB全部不供电

楼主(2021-06-15):
联想的台式主机USB全部不供电,哪位大师指点一下,我去掉主板BIOS电池,复位一下,USB口又可以用了,难道这个货会自动禁用USB外设吗?

网友:
那只能说usb原来在bios设置里被禁用了,通过放电恢复设置了!

网友:
你什么操作把BIOS里的USB都全禁用了呗

网友:
感谢大师们的回复,经过两天的折腾终于知道是什么原因了,CMOS电池没电了,居然这个原因。换一个电池解决困扰好几天的烦恼了.